台式机软件死机

楼主(2011-02-19):
一个朋友拿来台组装,说用了几年时间,最近出现死机的状况,拿来让我看看
主板是华硕的:P5LD2-X/1333,金士顿DDR2 1G内存,七彩虹7300LE 256M,WD 160G硬盘

朋友说了,可以重新分区。按我的喜好是最方便了,不用备份数据,开干。分区魔法师重新分区,然后是慢装法安装XP系统,完了上华硕官网下硬件驱动,最后安装应用软件。在安装应用软件之前,这机子都挺好的,但从安装应用软件开始就出问题了。
第一个是安装好Word2003,进行设置的时候死机。死机死得很彻底,键盘、鼠标也死掉了。重启后再试,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死的。算了,Word不给他用行不。
想不到还有第二个,安装Nod32杀毒软件。在安装的过程中死机。接下来,我换瑞星,安装倒正常,重启后进行病毒库更新就死了。第四个是Windows优化大师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又死了。

中间换过内存,好象好一点,但换上去的内存在不同的软件(地方)又死了。也换过内存插槽。换过串口数据线。硬盘用MHDD查过,没一个红块,连绿块也没有。

整机做过清洁维护,除尘、加润滑油、板卡金手指都擦拭过,CPU温度在25度左右。

后来打电话给朋友,他说这机子就是会死机所以才来找我的,之前也试过Ghost的方式安装系统,但还是死机。现在故障现象是,死机不是不定时死机,而是在特定的某个地方死掉。

如果说是硬件的驱动程序造成的,那么以前用Ghost方式安装的,驱动肯定会不一样吧。软件方面,病毒不可能了。硬件方面,内存、内存插槽、硬盘数据线,还有硬盘,这些都可以排除了。非常郁闷啊

网友:
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你怎不考虑先换个电源试试呢?再就是CPU了.

网友:
运行某些软件会死机,跟电源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大型软件,还真理不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