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2010显示器亮度暗,问题扩大,郁闷!

楼主(2011-02-19):
接修一台DELL ST2010显示器亮度即使调至最大画面仍然发暗,量测亮度控制端电压1.6至3.2V可调,量测高压板供电13.4V,,高压供电怎么变成13.4V,不知道这点电压正常是12V还是15V?
将此电源板点20寸SAMSUNG面板亮度正常(原机用的LG面板),量测高压部分供电变成12V,确定是灯管问题,在这过程中电源板和驱动板放到电动车在维修地至家中,后又带至维修地准备拆面板换灯管,谁知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亮,驱动板上三端稳压发热严重,赶紧断电量测AS1117R-33和50117B-G输出端对地短路,将其拆下3.3V对地仍然短路,郁闷啊!继续找吧!

网友:
用原装一体板接通用高压条够亮吗?判断是哪部分问题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BENQ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点灯管足够亮,现在不知道高压供电正常是12V还是15V?

网友:
12V 15V相差不大,PCB没标电压吗?这个板好像群康代工的, 用通用高压条试下,看亮度够不够亮, 现在新出很多品牌机都是偷工减料, 22 . 20 .19.17寸都是两个灯管, 亮度大打折扣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上没有标电压,是的以前17寸的还是4个灯管,这也是现在的显示器便宜的一个原因吧,刚刚用这个电源板点了个三星的面板亮度正常,明天准备把面板拆开看看灯管,现在怀疑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别的板点正常,怎么是灯管的问题。量下5V正常不?不正常修反馈电路。

网友:
结果怎么样,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就是两根灯管全正常亮,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偷工减料害死人。。。。

网友:
将亮度控制信号线咔叽掉,亮度最亮就好了
飞利浦22的现在也是两根灯管,不过亮度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点评):
支持不要亮度调节 有些就是这个电压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未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亮度控制信号电压正常

网友:
看 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扩大前,你应该先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试一试,通用高压板13V左右供电绝对OK的。这样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原装高压板,或者原装高压板供电的问题。
现在稳压管短路了,驱动板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换个驱动板吧,淘宝有的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时手头没有通用高压板,再试试看看吧,没有换过驱动板,这个驱动板是带HDMI的,还有还完后按键还能保持相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将主IC拆下后,3.3V就不断路了,这个板子带HDMI接口,20寸的网上没看见有卖的,这个IC型号是TSUMU58EDJ-LF-2,我用TSUMU58KHT-LF-1代换,但装上3.3V还短路,以上还请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加电烧烧看

网友:
亮度不可调 不是高压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确定驱动板坏后,将手头一个20寸的HP驱动板代替,检查LVDS引脚电压、信号、地相同,但更换后点不亮,但是只要把屏线去掉就可以点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开始怀疑灯管问题,因为以前修过dell的好像时FOXCONN代工的,都是灯管脱焊造成的,但现在驱动板主IC短路了没找到合适的通用板代替,但想不通的时原机高压板驱动其它灯管点亮OK?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