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1-02-19):
接一片m2vle-rh主板,按POWER ON不上电量PCI A14 PIN没有3.3V,在板子上没找到1117之类的5V转3.3V的管子,所以不知道3.3V是怎么出来的(5VSB有电压),请有该板线路图的朋友传个线路图上来或有修过此不良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跟着COMS跳线针跑线就可以找到3.3V的来源了,从双二极管那里开始跑线,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南桥坏了哦

网友:
测量3.3VSB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板上也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板子修好了是u58 i6506一八脚IC坏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先测开关电压,再查南桥供电,最后查绿线供电连出来的三极管,当然还有跳线之类的。最好先打主板的电源插座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