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联想移动硬盘认不出

楼主(2011-02-19):
联想移动硬盘摔了一下(摔得不重),现在插上后认不出,但偶尔在右下角删除硬件图标里面能看到,也能删除,要求数据恢复,怎么恢复数据?

网友:
不太好恢复吧,有可能要开盘了,盘运行怎么样,敲盘吗,有认到硬盘型号吗,没有认到的话,那就是认到你硬盘盒子的驱动,那就是说可以删除可以认到的。你就是把硬盘拿掉的话在有下角他也能删除

网友:
WINHEX能认到硬盘型号,ST9160310AS(从外壳看出是希捷串口160G的),但没有任何分区信息,打不开。

网友:
mhdd扫描一下,看是否是规律性坏道,如果不是则使用坏道拷贝程序制作镜像,然后恢复数据

网友:
MHDD认不到,毫无疑问是机械或电气故障,需要修硬盘,还给顾客让他去修硬盘。

网友:
把外壳拆掉  直接取出硬盘挂到电脑上试试

网友(点评):
已经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