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 待机0。25

楼主(2011-02-19):
接机待机025 有湖味,马上拆机,MAX8734A 3.3V上管已经烧碎,焊盘也烧坏了,电感对地。换掉 3。3V上下管 及 8734A  把3.3V上管G D级分别飞线到26 27脚 加电 5V大电流 就看着3.3V上管冒烟 ,请高手教我下一步怎么搞 谢谢啊

网友:
上管控制极到8734可能有断线

网友:
上管G级我飞线到26脚的

网友:
后级呢,短路否?

网友:
lz没用可调电源 直接上电了?估计后级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