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 内接花屏 外接正常··跪求维修思路··在线等

楼主(2011-02-19):
海尔A650

网友:
排除了其它那就只有显卡了,动显卡吧,不要怕麻烦,机器是你自己在修,别人只能猜测而以!

网友:
加焊下显卡。先不要重直。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再确定下屏线,不行就干显卡了

网友:
我试试··它是集显的··北桥打了红胶··加焊的话应该是要先用拆胶液去了红胶再搞??不去掉加焊可以不??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遇到过。外接有显正常,但自身液晶屏白,加焊后OK

网友:
内存有换过 屏供电也有··但是屏接口的信号用示波器打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我测量的方法错了··设备都有··可是 不会测··囧了··刚学完理论知识, 实操很蛋疼···

网友:
不要犹豫了,做显卡吧

网友:
还是先做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