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品牌主板不亮的案例分析

楼主(2011-02-19):
  实例1.一PCI1600-F主板不亮。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1569)表面有烧毁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该板恢复正常。据用户反映该板这一问题较普遍,AIC1569的购买比较成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可以用HIP6004直接代用它。
  实例2.一PT-694X-A1主板不亮。首先进行目视检查,未见异常,之后在检查对CPU的供电时发现Vcore为0V ,且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激励信号。该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了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用示波器检查它的激励脉冲输出脚无波形,而其Vcc脚的电压正常。在检查了U5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后判定它坏了,更换U5后,该板恢复正常。
  实例3. 一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是连电源的风扇也不转,该板曾有人维修过。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测5VSB端及电源启动端(POWER ON)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可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他BX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番检查后发现U1(HIP6004)的18 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将其焊下,测得这两脚对地离线电阻也是如此。更换后,这块主板恢复了正常。
  实例4. 一GVC GBMP7VA主板不亮。首先检查CPU供电电压,发现均极低,估计CPU的供电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这些电源的开关管、稳压调整管没有损坏的,由此怀疑电源IC(AIC1567)控制电路有问题。在目视检查时发现其外围元件R6表面颜色异常,已看不出阻值,测其阻值无穷大。R6的一端接AIC1567的22脚,另一端接AIC1567的19脚。从AIC1567生产家提供的电路图上看22脚(Vcc )与19脚(Boost)是直接相连的,所以估计这里R6应该是一小阻值的退耦电阻,大概从0到数欧姆吧。俗话说:皮裤换毛裤,其中必有缘故 ,R6的损坏一定事出有因,经查与R6相连的退耦电容BC1击穿。 将R6与BC1分别用4.7Ω电阻、0.1μ电容焊回原位。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实例5. 一Aopen AX6BC Pro主板不亮,只是检测用的POST卡上的指示灯在加电的瞬间亮一下。估计可能是某处有短路的,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检查中发现电源开关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在主板维修中主板电源开关管损坏的较多,这些开关管多为场效应管,它们的参数接近,但多是SMD(表面贴装)的。对付这类SMD管子,若买不到,可用下列方法简单代换:用普通TO220封装60N06与SMD封装的开关管对比,裁切、弯折后代用。我就是这样做成了咱自己的“SMD” 60N06,代换了FDB7030L,从而一举修复了该板。TO22O封装的60N06常用于UPS之类设备,容易买到,价格不高。
  实例6. 一麒麟BXCEL PC100主板不亮。首先检查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TT为0V,而正常应是1.5V。对VTT组检查发现Q1(H882)的B、C脚电压正常,E脚无输出。将其拆下,测之有开路现象,细看其表面有一道细裂缝。用D882代用,该板得以修复,代换时注意引脚排列。
  实例7.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有家公司一批30块福扬FYI-597 VP3主板在没装入机箱前已一一验过都没问题,可是装入机箱后却有25块不亮了。在对比了正常的主板后,发现有问题主板的电源调整管Q1(TIP127)都已损坏。为什么能损坏这么多主板呢?这是因为福扬VP3主板元件布局不合理,前面提到的TIP127装有一个散热器,刚好位于主板边缘,装入机箱后极易与机箱碰在一起,而机箱就是电路的地。TIP127的散热器(C极)也就是3.3V的输出端,是不允许对地短路的,否则会因为过流而烧毁。查明了事故原因,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出来了——更换合适的机箱。
  实例8. 一硕泰克MVP3主板据用户反映该板在WIN98启动过程中死机,一般是在刚出现WIN98画面前后死机。目视检查中发现该板CPU电源用电容顶部纷纷鼓起,估计可能是这些电容损坏造成电源内阻增大而引发问题的。将所有损坏电容拆下,更换好的后,该板经加电测试恢复了正常。多次发现硕泰克主板出现此类问题,都是“电容惹的祸”。
  实例9. 一ST-694XVA主板不亮。测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用示波器观察U19(HIP6021)激励脉冲输出端,有输出波形,U19应该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CE35(16V1000μ)底部爆裂,换之,该板恢复正常。
  实例10.一承启6VIA3主板不亮。目视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定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停工待料”。偶然发现自己有一块没修好的Intel BX主板的电源控制IC是SC1185,两者是否可以代换呢?我马上找来这两种IC的资料,一番对比之后发现两者除了第6脚不同外,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第6脚悬空,焊在原U12的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结果好了!
  实例11.一块PCCHIPS530主板不亮。经检查发现CPU内核电源开关管下面的铜箔竟然烧断了,内核电源开关管从外观上看是坏了。先拆下开关管,用导线连好烧断处,并将内核开关管一并换下。在这块主板CPU插座上好奔腾133CPU后,加电,主板亮了。再换颗MMX166CPU,发现主板反倒不亮了,换回133,又正常了,如是几次。分析MMX166是内外核双电压供电,功耗大,可能此时电源才表现出问题。测量证实了这一点,MMX166正常外核电压为3.3V,而这块板仅为2V多,经仔细地目视检查发现外核电源调整管也有过热的痕迹,用FD3055更换原管,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实例12. 一联想BX1Brilliant-1主板无法开机,即按电源按钮机箱电源风扇不转,无输出。首先测试ATX电源的5VSB端,电压正常。由于一时没发现问题,转而想知道系统部分是否正常,将ATX电源的PS-ON端对地短路,强迫开机。此时插在主板上的POST卡上RESET灯显示系统始终处于复位中,不能完成初始化。之后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5VSB端发现数值偏低,估计可能有元件漏电短路。当测量D17时发现它击穿了。其型号是1N5226,用同类3.3V稳压二极管代用,加电后不但开机问题解决了,系统RESET也正常了。在这里D17与一56Ω组合从5VSB得到3V-STBY电压,既提供给PWRBT(电源开关)电路又影响到POWERGOOD、PWROK电路。强迫开机虽然可以令其它各组电源得电,但POWERGOOD、PWROK、RTC电路仍不正常,所以复位不止。
  实例13.一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插好POST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D19压降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D19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飞线接好后一切恢复正常。估计故障是由于2.5V组负载有短路或打火之类的问题发生引发的。
  实例14.一V6931主板不亮,检查中发现CPU电源电压均不正常,由上述现象判断电源IC U6(LM2636)损坏。当时由于手头没有LM2636,只好考虑代换了。经查阅资料发现LM2635与LM2636引脚定义一样,只是LM2635的电压范围是1.8V-3.5V,而LM2636电压范围是1.3V-3.5V,也就是说LM2635只适用于老赛扬CPU。在询问用户后得知用户用的恰好就是老赛扬,刚好可用LM2635。在征得用户同意后,更换为LM2635,一切恢复正常。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我想当飞贼

网友(2014-03-03):
要得就是要这样。。。分享经验啊 让其他人学到东西。。。

网友:
品牌主板不亮的案例

网友:
好多啊,收下了。

网友(2014-05-10):
值得啦,好东东呀

网友:
收藏,学习,继续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