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假T61(估计是600X改装)报错8611

楼主(2011-02-19):
一台假T61(估计是600X改装)报错8611。SD内存128M

顾客主诉:放了1年,一直报错
尝试维修:一量CMOS电池,没电压了
   装上去个,不报时间错了
但是报 8611错(我记得,8611是小红帽报警)

再次维修:把小红帽挑断,还是报错。。加焊接口依旧
不敢乱动了

求大家

网友:
在BIOS里面吧指点杆禁用,如故障依旧,那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A:
试试 按死F1开机,不行就是键盘也有问题了,不只是小红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按死F1开机,不行就是键盘也有问题了,不只是小红帽。

谢谢,你的方法,可以进到DOS下,说
丢失文件,,,,,

但是进不去BIOS,我做个系统,让顾客不停按F1算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正面写的是t61.
机器 d壳上写的是a21e的一台老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