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19):
HP 500 开机不触发 电流为0A,因为没有电流所以从电源查起,检查P2为17.5V,pr9无电压,说明电没有过
去!
PQ10的2脚和PU2的1脚适配器插入信号PACIN为0.6V,PU2比较器的2脚参考电压为1.89V,
PU2的3脚是适配器18.5V电压被一个15K多(13D)和9.5K的电阻分压所得,实测为1.87V。
当时就极其郁闷,标为13D的电阻另一端18.5V正常,为何应该是7V多怎么就成了1.87V,于是将13D的电阻
换为103的10K的,换好了电阻,测试机器正常后,仔细看图纸才想起电容可能漏电,但我测量电阻正常啊
!扳子内部轻微短路?晕!烤机2个小时正常,先这样吧!

网友:
431的REF是不是1.25V啊,怎么1.87V呢

网友:
2#的兄弟真是细心的人啊,这个当时我的判断是表有误差!表是几十元的那种胜利表!

网友:
LMV431的REF确实是1.25v,TL431的REF却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