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2-19):
拿来时说不能开机了。。。接手之后。。测试。。开机电流2.10有开机LOGO声音。。屏是黑的。。。外接也不行。。。。机子不断的重启。显卡是英伟达独立板的。。心想应该是显卡吧。。把显卡加焊了还是一样,屏也换过。。。不插显卡。。。开机也有声音。。也不停的重启,我决的是显卡的问题。。。可论坛上有人说是北桥的问题。。。又不敢轻意的作北桥。。。所以问下大家应该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你把显卡不要装,开机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无显示),如果可以就是显卡问题,不是的话就是北桥了.

网友:
945的北桥吗,看看槽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植显卡!

网友:
现在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话电流直接跑0.95.。。而能开机的话进系统到进度条那里直接死机。。进PE也一样。。。。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独立显卡板拿掉之后过一会。在插上去又能开了。。

网友:
显卡是735的

网友:
北桥是mcp67的吗?是的话 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