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按键板能接通用驱动板吗?

楼主(2011-02-19):
  这是HP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驱动板坏了,用通用驱动板的话就得用通用的按键板,那这样的话显示器就装不上了,请问同行们一般都怎么改的?我以前遇到类似的都是买原装的算了,可这款没原装驱动板啊。

网友:
换通驱后接口就不一样了哦,那反正连接线都是要调整的,这板上电阻都拆掉,近按键侧飞线就可以咯!电阻远按键端的公共线割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呵呵。谢谢。

网友:
干嘛那么麻烦,直接买个驱动板子就行了
要么?我有。60元一个,保证原装

网友:
改``直接飞线到驱动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那楼主只能对着原版调线啦

网友:
改改线还是可以

网友:
要想用 通用版 就只能飞线  !!!

网友:
把电阻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
断开电阻飞线..这款的按键板都是这样改的...从来就没用过通用的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