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阻

楼主(2011-02-19):
富士康不知道给谁代加工的电源,烧了保险,检测整流桥没问题,然后把保险拆了,串联了个灯泡,上电,测量有5V输出,好景不长,不到一分钟冒烟了,烧了两个电阻,不知道这两个电阻的参数和作用,这两个电阻在整流桥之后,分别和250V  330UF的电解电容并联,黄色,电阻上有四行,第一行是TVR,第二行是10241,第三行是735,第四行是个*,这是个什么电阻,不上可以吗

网友:
要上图啊!没图怎么看!

网友:
好像这两个不是电容,板上是标着MOV3和MOV2

网友:
是两个压敏电阻,参数不知道

网友:
上传个图片,R1  R2 是分压电阻,R3  R4就是烧的压敏电阻,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两个电阻的存在使得开始只烧了保险,,没有烧整流桥,一般我们见到烧保险肯定就连整流桥烧了,但是我把保险换成灯泡,这两个压敏电阻就烧了,不知道为什么要烧这两个电阻。

网友:
平恒电阻,用来平恒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那两个压敏电阻可以取消

网友:
压敏电阻参数240V....

网友:
查R1  R2 分压电阻的大小是不是一致,两个电容的电压不平衡,一个大,一个小,可能会烧坏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不应该同时烧。通常是烧一边的,说明两电容上的电压不平衡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两个是均压电阻,是跟电容器并联在一起的,如果它们烧掉,说明电容器已经坏了导致电压不均。

网友:
R1  R2 是均压电阻,没什么问题,我拆下量了都是510000欧,和电阻本身的色标是一致的,为什么会烧R3  R4 呢,这个电源我接手时只烧了保险,是因为有R3  R4的保护作用,现在是把保险的位置换成了灯泡,就烧了R3  R4 ,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110和220电压切换电路!

网友:
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如有电压换档,那么是换档开关换错位置。

网友:
压敏电阻好象不是在这里工作的,不是装在这里的吧。

网友:
我想也是,这个电源确实有110V和220V换档,到我手烧的R3 R4,是在220V档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看到个带灯泡的,灯泡用40W的,行不?

网友:
量了电压时多少,两电容电压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