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T31 掉电

楼主(2011-02-19):
明基 T31   说要换板,问原因,说上个人修说 主板报废, 我说 修不好 再 换, 开机,一亮即灭,观察,北桥 ATI1150 被焊过,风扇被改过,还接到 5V 上的, 测 北桥已短路, 估计被人 焊炸了,    拆掉桥,观察焊盘,可以,没有掉点,也没有起鼓,  这集成显卡 北桥 容易挂, 随换全新 北桥一个 上去, 开机,OK , 但 发现 无故 掉电,    有时 连续开机 数小时 看电影,玩游戏 ,认为 拍打 都没有事, 不高兴了, 不碰 就 掉电,无固定时间长短, 有时,开机就掉电,连开几次能打开,有时 开机到刚进 XP 启动画面掉,再开 也行,  有时,开机掉电时  拔下 显示器 插头 就好, 有时 开机 碰下 CPU 座 反面  就掉电, 有时 你怎么拍 都不掉电,  MDB      烦,

网友:
请问掉电的时候是电流为000,还是只有点电流,如果电流为0的话,加焊一下IO试试吧。

网友:
加焊CPU座,有可能虚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觉得 还是 过流保护了,要么 EC 误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