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如何解密?

楼主(2011-02-19):
接修一台IBM R60,不知密码是在BIOS中还是在密码芯片中 或者是在H8里边,请熟悉的告知一下 多谢!

网友:
R60的密码芯片是ATMEL 8356908。如图:

网友:
有程序吗  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这个是用软件刷还是用编程器刷  我的500P编程器能支持吗

网友:
不支持,请更换料板上的同型芯片。或者把板发给我,呵,我帮你弄。

网友:
BIOS放电加密清不掉吗?

网友:
在TB上买了一片,换上去可以进CMOS了,装上硬盘开机又出来个锁!看了硬盘也加密了!怎么搞啊,看了只有还给客户了。换硬盘装上 开机报0187和0191错误,估计是换的安全芯片程序和BIOS不匹配造成的,没有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