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同方锋锐X300 945GM集显主板 开机无显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9):
有块同方,锋锐X300  945GM集成主板 裸点 电流跑到0.58 CPU微热 CPU供电电压量到0.95V  排除内存故障 请教是否NB问题啊??

网友:
NB的可能性大,重做下

网友:
CPU RST,PG,CLK全正常吗

网友:
示波器打LPC总线。看波形跑到哪里了

网友:
晕  没示波  水平没到哇 呵呵

网友:
NB的可能性大

网友:
同意3楼,查好了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