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56N开机触发无显示

楼主(2011-02-19):
方正A656N开机触发无显示
版号N213,可以触发,但是CPU风扇不转,无屏显,测总线电压1.8,IO供电3.3,核心供电1.8,因可调电源坏,现在只能用修手机的电源试下机,电源电源太小,才1A,触发后超量程,现请教下各位,修过这机的请指点下,工具现在也不齐,搬店面后工具没购齐全,据机主说是摔的,请各位指点下大概

网友:
拆开机看,有摔开的地方没?

网友:
因为工具不齐,只能大概查下,各电压正常,据机主讲开始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后来开多几次就不行了,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了,没BGA,没办法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