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的奇怪掉电故障

楼主(2011-02-19):
今天接了一台HPDV3000的本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候掉电,测温度40多也不高,掉电时候温度也不高,拆机测掉电时CPU无电压,系统没电,说很早以前进过水,又把有污渍的地方用酒精洗了,还是不行。后来测公共点电压才14V,原来是电源插口开焊了。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我差点就修系统芯片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啊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捡了个便宜

网友:
遇过一次,但那次看不出开焊,试着加焊电源口后不掉了,可能是电源口接触电阻过大,使后续功率跟不上,运行中掉电了

网友:
没见过开焊了引起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