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笔

楼主(2011-02-19):
真空吸笔哪种好,进来在网上买了2种真空吸笔,一种是笔式的6元型号是939,一种是号称美国进口的,12元,发现两种吸力都很小,根本不适用,上当了,请问大家都用哪一张的比较好用

网友:
我不用这个,直接下镊子了!

网友:
直接下镊子怕拉断线路板铜皮啊

网友:
我用电动的,白光392,我建议你到淘宝上买个二手的微型真空泵,自己改装一下,好象是10多元就买到了.其实国产的电动吸笔也不贵啊,几十块就能买到.

网友:
常用的吸笔吸盘都不是很大,只能吸小的芯片,如FLASHEPRON等。大的芯片还得用镊子。

网友:
那是因为吸笔的吸力太小,和吸盘关系不大,电动吸笔还没有吸不起来的芯片出现 。

网友:
镊子足够了,东西越多丢的越多,习惯了就顺手了

网友:
看来镊子的功能很强大,很给力

网友:
修电脑,我感觉足够了,镊子是有疯抢是用的!

网友:
感觉吸锡器都是垃圾,根本吸不干净。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行了,我用白光393,刚开始也是不习惯,用多了就很爽了,吹动了芯片一吸就可以拿开了。

网友:
直接下镊子

网友:
还没会用的时候,总是嫌这嫌那不顺手。。。。。。

网友:
说的是锡吸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