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C68P一开机就死,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2-19):
一冠盟NC68P的主板客户刚拿来时跑00,刷bios后亮机,但开机后刚出现CPU的信息就停住不动了,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版本也换过,此时检测卡显示50,此板是南北桥显卡集成在一块的那种,连时钟也集成进去了,压桥也一样,32.768和25000的晶振两端的电压只有0.1V,请高手指点!!!
刷BIOS

网友:
桥的事作桥

网友:
确认BIOS是否正确,BIOS不对也这样

网友:
集成桥的事 先把桥做一遍试试

网友:
杂牌单桥板 先给桥做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资料。单桥的板子 档50.一般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