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L13能用导线代替吗?

楼主(2011-02-19):
(图片)

网友:
方正R511的电源接口处的L13的电感。

网友:
请高手赐教。 在线等。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连,起滤波作用

网友:
,飞线过去不影响使用的,就Ok

网友:
3Q  测试过了。  OK.。  就是电源借口有问题。  还要更换。

网友:
可以短接.但有可能出现高频干扰啊.再说它很少损坏啊.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DC-DC转换的就不可以。那里起储能作用。这里是滤波,可以。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啊。 电感在这里是滤波,通直流,隔交流的

网友:
严格来说,从EMI/EMC角度是不可以的,L13是互感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