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2-19):
今接DELL 1310一台,开机屏不显,电流跳变为0.8-1.05-1.2-0.8,此款机子有显卡通病,故直接取下显卡,更换升级版本G86-631-A2,装CPU内存测试,问题依旧,测试各点电压均良好,不知问题何在,请高手指点下!
cpu
显卡
通病

网友:
我前几天 刚修过2个 就是显卡的问题 这个板子太薄了 容易变形 不好做 最好先烘2小时

网友:
我遇到 换完升级版风扇不转的 最后改常转了

网友:
就是 显卡的问题 这个板 很容易变形 不好做 最好先烘2个小时

网友:
是显卡啊,没做好吧

网友:
问题还是在显卡上

网友:
内存过了的话就是显卡,你可能没有做好!我昨天刚修好一台,还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换升级版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