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02-19):
开机刚刚要亮了马删掉电了,问问怎么回事 啊,有时知道啊,本来是屏暗换灯管,不小心屏摔地上了,郁闷,换了一块屏,叫上架拿的,拿过来一点就出现,之前的掉电了,我看测了,没有一个地方短路的啊,问问回事什么原因啊
掉电

网友:
好好测一下屏线接口的位置吧,应该是你换的屏的定义不一样烧东西了,我以前就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个小东东烧了。

网友:
仔细看看,我也觉得有短路存在

网友:
听不明白啊 学习中..

网友:
看了,对我这样的来讲,很有用

网友A:
可以先不接屏,外接个显示器,然后开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