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A电脑,接硬盘断电,不接正常,请教高手!!

楼主(2011-02-19):
昭阳E42A。主板进过牛奶,不亮了,客户拿过来!待机0.07A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不加硬盘和光驱,能正常开机,摸3.3M 和 5VM的供电场管不热!
加原机硬盘,电流升到0.5-0.7左右就跳变回来0.07A,开机不正常!(原硬盘加盒外测正常)
加新硬盘,故障同上!
加一块磁头坏的硬盘,开机能点亮(但5VM场管过热)!偶尔不正常开机!
不加硬盘测硬盘接口5V和3.3V正常,到南桥的4根数据过耦合电容测阻值正常!
CPU供电芯片为MAX8770,同时产生3.3V和5V直接到SATA硬盘接口!
MAX8770,南桥82801HBM,3M和5M的场管及MAX8743都已经换过!无效!
从故障分析:接硬盘5M过热,5M的后极肯定有过流的地方,就是查不出来!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5M处的对地值为多少

网友:
现在电脑待遇也高了,动不动也来的牛奶!会不会南桥问题。

网友:
en    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
有的时候真的让人 感觉到 很奇思妙想

网友:
5M对地300多欧

网友:
硬盘的供电应该是3m和5m经过mos管转换过来,不应该是cpu供电产生。估计是转换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在大家的帮助下,问题终于解决!
MAX8770确实是CPU主供电芯片,产生的3.3V和5V也确实不是给SATA硬盘供电的。
3M和5M经过两个MOS管产生3B和5B,后给SATA硬盘接口供电!(特此,谢谢一休在修)!
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3M和5M不热,接硬盘则5M场管过热且断电保护,不接硬盘能开机,说明后极没有问题,只是3M和5M虽电压值对,但电流小带不动负载引起的,说明问题还是在3M和5M的电路。待机电路主芯片为MAX8734A,对比电路图,发现线性5V电压为1.25V,且在实际电路中的14脚BST5和28脚的BST3无升压电容,只是通过二极管过0欧电阻进入14脚和28脚,经测量,只有产生3.3M的28脚BST3有升压,14脚无电压,估计是进奶造成的线断,飞线后问题解决!!
小插曲1:误换了南桥
小插曲2:误换了MAX8770CPU主供电芯片
小插曲3:误换了3M和5M的场管和MAX8734A
小插曲4:误上反了3M的下场管方向,造成开机无反应,公共点电压成3V,险些走弯路!

网友:
14脚没有电压能开机,还真没听说过,我前段时间修三星R18也是14脚断线造成上电不全,电流上到0.10A,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