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进水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1-02-19):
  今收一台东芝TE2100进水机,拆机,还有水,擦干。无短路,上电,有待机0。001,开关3。3V,触发电流到0。004掉到0。001。部份电路想不通,求教??????Q8803 G极有13V多电压,那么Q8803应该是导通状态,Q8800123脚有13V多电压,4脚G也有13V多电压,而Q8800的S极5678脚没有输出电压,想不通,Q8800是P管,那么应该是导通的,为什么5678脚没有电压呢????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直接换管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Q8800吗???电压13V多,有人说是15V,13V多算正常吗?

网友:
P管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网友:
Q8803
是P沟道mos管,应该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P沟道的是高电平截止  低电平导通啊。
N沟道的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网友:
电阻正常就不是Q8800 4脚G就不是13V多电压

网友:
G极的分压电路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论坛里有人说P沟的管子,D极和G极电压相同的话,也可以导通,所以换了Q8800,还是一样,5678脚没有输出,Q8800是P沟的,应该是低电平导通,所以4脚电压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