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不能关机了

楼主(2011-02-19):
这个机器开机显示正常,就是不能关机,按触摸开关键蓝色电源指示灯闪亮一下,屏幕依然显示正常,还有个问题就是按"菜单"键后发现"下"选择键也失灵了,而此时开关键却取代了"下"键的功能,其它功能键正常,请问师傅们这个问题是触摸按键板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啊?

网友:
检查触摸开关板有没有短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