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芯片连珠,怎么办

楼主(2011-02-19):
请问植0.6的珠子,好植么?
为什么我我用钢网把珠子定位时用风枪吹,他有些地方的珠子就连在一起变成一颗大锡珠,或者两个珠子连在一起变成长型的?
风都调到最小,温度调到310,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不让连珠呢?
BGA高手们讲讲心得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850的把风嘴拆掉风关到最小,温度调整到350,就会很完美了!

网友:
少打点助焊剂咯

网友:
助焊剂首先要涂少一点 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风力大不开大了!  吹的时候离芯片高一点点  慢慢的吹!  一边观察锡球的颜色 当锡球由亮晶晶的颜色吹到变成百色的时候  锡球就快融了! 继续加热一会你会看到锡球都又变成亮晶晶的!
多练习就很简单了!

网友:
用吸锡线托平BGA焊点。和楼上的综合起来。 就能值好锡球。

网友:
我也是在练习中,遇到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明天继续练习

网友:
我都是放BGA上面加热的  风枪掌握不好温度

网友A:
我觉很容易做的,我用380--390度,风力3,一般都是一次性吹过都差不多了,

网友:
有过同样的经历,焊膏少涂一点就没事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连珠了就用烙铁吧连着的地方点掉,在用重新吹上去。

网友:
你用基地的可以带加热的钢网,我一直用的挺好的!风枪的风速2档,中途再上一次焊膏,就非常完美了!带加热的钢网省时间省精力,把握的好何乐而不为。

网友:
用刀把珠子切开,在用助焊膏刷一刷,在用风枪吹。

网友:
首先用吸锡线拖平焊盘,直好珠后把850焊台拆了风嘴,温度调到300-330,风力调到微风,先远距离对着BGA芯片吹风,目的是吹干焊油防止滑动连球,看到球表面的焊油都基本上干了再近距离旋转吹风,风力可以适当调高点。锡球溶了会自动跑到焊点上。

祝你成功。

网友:
你用东西把刚网压着吹``哈哈``刚网不好就会这样的```

网友:
连珠那就只能小范围的用吸锡线拖干净重新植株,建议助焊剂少量,均匀。

网友:
熱風槍 898A+ 約350度 用最慢的速度去吹,
助焊膏要用好的品牌,清錫的時候可以用差一些的品牌無所謂,
但植球跟植晶片一定要用好的品牌。
品質差的很容易連珠。
當然,助焊膏的塗抹,薄薄的均勻塗抹,剛好就好。
塗太多,珠子容易亂跑,植晶片就變成短路。

這很需要經驗的累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了哦,我会继续努力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们,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继续努力的!

网友:
新手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其实自己做的桥多了自然就好做的多。做的少的话会感觉老是连珠。这样的感觉特烦。不过自己做的多就好的了

网友:
你BGA设备是做什么的啊。干嘛不用他值球。BGA风挡调到1挡。你加热到你正常做桥的温度就可以了。不用手拿风枪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