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LOGO出现两个画面,而且重叠

楼主(2011-02-19):
请问:
       大家有修过DELL开机LOGO出现两个画面,而且重叠的机子吗?
       显卡换过两个了也没解决。
手边还有一个同样型号的板子,是开机三个LOGO对角线一字排开,也是换显卡没好。
周边的电阻对照电路图测量完了也没见异常。
修的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有修过同样问题解决好了的吗?
论坛搜索了一遍都是换显卡好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显卡什么信号是用来控制画面位置的?
两条数据线之间短路会引起花屏还是画面偏移呢?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提醒!
屏换了新的试过,情况一样。

网友:
那就只有屏线了哟
这种问题还能怎么办嘛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可能是屏的色差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