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启动,换了好几个电容了

楼主(2011-02-19):
一个技展300PX3C电源风扇不转烧了。1000VF/10V和1000VF/16V的电容鼓包,1000VF/16V的因为没有正好的用2200VF/16V的代换了3个,换好后还是不能启动,检查电压没有5.5V,12V,3.3V仅有0.05V电压。下一步该检查什么位置了,请指教。

网友:
发个图上来,这块地方电阻原本该是多少阻值,看着像是烧了。谁有这种电源的帮忙看看。我测的是28K。

网友:
色环还在  自己看测量啊

网友:
请问版主我色弱咋办啊。。。

网友:
老大   你电源通电时  紫色和绿色 2条线上有电压没有啊 ~电源里面烧黄的地方多得很,你那点黄万全是正常状态啊 查下阻止 大致正确就别在怀疑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色环电阻不会算啊,我才学修电源,比较菜。原本都是用两个相同的的零件对比的,这种电阻没找到可以对比的,还请版主指点一下啦。4个都是一样颜色的,宽窄不一样,颜色深浅略有区别。谢谢。

网友:
学会利用 ---论坛和BD里都有色环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紫色5.11V,绿色2.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