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显卡 开机出现cheking nvram 死机 求助中

楼主(2011-02-19):
一华硕72S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显卡是8400的 做完显卡以后机子正常显示,但是自检完以后出现CHEKING NVRAM 英文 然后死机,但你刚开机的时候能进BIOS,也不死机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什么都没动 就加焊了下显卡 求助大家了

谢谢基地的朋友们 此机已修复 今个一大早刚上班我就试了下 没想到 好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来我还真就准备刷BIOS的

网友:
你换的显卡跟原型号一样吗?不行再换个试试

网友:
值下珠试试

网友:
感觉跟显卡关系不大啊 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家里电脑没图,不能查。自己仔细查一下,看此板显卡周边有无24系列芯片。还是显卡和与显卡相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BIOS资料坏了。 先刷 BIOS资料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资料在加焊显卡时损坏了,先刷下BIOS试下,不行再重做显卡

网友:
让你检查显存,是不是做显卡把显存不良了

网友:
按英文的意思应该跟显存有关

网友:
BIOS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后来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