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密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1-02-19):
我有一块日立的20G笔记本硬盘加了密码锁,密码忘记了,哪位高手能够帮忙解决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DOS里面的MHDD4.6来解就可以啦!进入MHDD以后就按ESC退出到MHDD输入命令然后输入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O(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

网友:
楼上讲的再详细点啊

网友:
忘记密码了得用专业工具解密,比如pc3k,xly等

网友:
我用PC3000试过了,也是解不了,也可能是*脏话*作得不熟练.哪位成功过说讲一下详细步骤.

网友:
用PC3000的探针才可以,用RCT都可以的

网友:
请教能说得详细点吗?PC3000的探针是什么呀,RCT是什么软件,我没用过.

网友:
版主请教一下,"操 作"怎么成了*脏话*了.

网友:
简单一点你就在网上下载一个RCT软件,它有说明教你解。但要与PCI PC3000一起用才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创辉,我下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