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问题(分享)

楼主(2011-02-19):
朋友的一台笔记本,很奇怪,Vista系统上午拨号的时候还正常,下午就不行了。系统换成Win7 的也不可以使用宽带连接。点击宽带连接后提示找不到宽带连接,也无法新建宽带连接。但是XP环境下就可以正常使用宽带连接。后来下载了个软件才解决,特和大家分享: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那也帮顶下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备无患,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好东东值得分享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估计是LZ没调好吧,,,,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种问题,不过也记下了.

网友:
宽带拨号王,之类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我搞软件维护也有两三年了,头一回见的。

网友:
没听过,收藏着以后用

网友:
这个说法不合理,只能说上午和下午之间网络出现问题了与软件无关,网络故障可能是自身系统问题(中毒),网卡问题,运营商问题,你所说的因拨号软件问题上午没问题下午有问题是不合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存在就是合理。  都很多天了,朋友自己安装系统,xp就可以拨号,Vista和Win7就不可以。好几天了都没顾得上给他弄,昨天去试了下,真的是xp可以用,Vista和Win7不能用。后来没办法才下了这个宽带软件。安装了Win7系统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个女同志!

网友:
学习一下,看一看。

网友:
驱动和设备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记下了

网友:
嘿嘿   我还是遇到过但他们都有路由器所以没管他     肯能是你的windows  7还没有激活啊什么的!    还有虽然不可以创建但可以在安全和共享里面拨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Vista和Win7一样,都是激活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Vista和Win7 上午正常,下午不正常,我就不是很理解了,系统还有这个设置的?有可能有,不过正常来说系统不会这么变态,除非人为操作错误

网友:
fander001
的帖子
不纠结了,要是简单能搞好的话就不发帖分享了。。。

网友:
ToninoT
的帖子
呵呵,我搞十几年维修了,天天遇到稀奇的事多了。。

网友:
下载的什么软件你倒说说啊,也没说软件到底也往哪儿用的,解决了什么样的情况问题排除了

网友:
这么神奇吗

网友:
楼主怎么就想到了这个软件的了,

网友:
装了优化软件优化过吧!?

网友:
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多了个经验哈.....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上不去网直接创建一个网络连接就Ok了,很少会出错的
先看看咯
大家都是什么意见

网友:
宽带客户端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
我一客户跳闸,能拔号,开不了网页,设了DNS没用,重装了系统也不行,重启猫也不行,最后把网卡那一头的网线插拔一下就好了,用的是网通的宽带。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系统?不是克隆安装的系统吧?

网友:
ToninoT
的帖子
是不是用双系统。不兼容

网友F:
不会吧,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没见过
我也是搞软件的。。奇怪的太多了。。

网友:
好东西 留的备用,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

网友:
重建一个宽带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