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0):
来自: 广西南宁 来自 广西南宁
1、Q1的D极电压为4.93V,G极电压为5.5V,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
对于这个问题,你不用太在意。你所问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电子元件的原理基础。场管的完全导通工作条件是G极电压要大于D极电压,所以对于PWM电路而言经常要用到电容升压。而对于南北桥供电及1.25V基准电压,D级采用的是3、5V供电,G极的电压由于是采用比三、五伏大的12V/5V电压,所以不用升压电路。
2、电压的值允许多大的偏差,即5V在哪个范围内是正常电压,12V在哪个范围内是正常电压,3.3V在哪个范围内是正常电压
这个看机子,打个比方,有些特殊的配件,可以支持10V至15V的电压。如内存是偏差百分之五?吧。根据设计不同,差零点几伏或几压都是正常的,得看设计时的允许偏差百分比。
3、有的教程说Q1的S极对地阻值应在30--60之间,但我量的S极对地阻值却是180多,这个是不正常吗还是有别的说法
你能确定你说的是场管S极而不是G极?S极是作为输出脚使用的。根据电路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当我们用二极档测量时,如CPU供电,有可能有的有一百多的数值,有的可能只有3或五的数值。一些其它电压可能阻值更高或更低。只要不完全短路即可。
4、我这有一个电容鼓包了,但Q1的S极输出电压,却是1.78V,正常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鼓了的电容在当时不会对机器稳定造成影响
你知道电容的作用和特性吗?电容是把杂波与不平衡的波形去除及调平。(在这我就不说太深入了,我也不是很懂,你听了就更不懂了……)。当你把电容去了不要时,其实电压也是可以在1.78左右的,几乎测不出有偏差。可是由于没有了它,电压本身不平稳且有杂波,就很容易蓝屏啊,重启什么的。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稳定是因为它里的液体已经干了,当我们用久时,它发热啊,工作过久啊,什么的,就会把工作能力降低了,电压就不稳定了。
5、我的机器地拷贝文件或解压的时候常会重启,经查换主板后就不这样了,从现象看也像是那个鼓包电容造成的。但虽然它鼓了,然而Q1的S极输出电压却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是它造成的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不是我钻牛角尖,而是想知道原理,也就是说为什么电容鼓了S极的输出电压还是正常的
当我们拿万用表查电压时,有或没有电容的电路是查不出异常的,除非是大电压电路用示波器查。因为主板的玩通常是几伏1伏,很细微的很短暂的电压电流波动,都会对供电对像的工作造成影响从而导致蓝屏重启等。可是太过短暂,我们的数字表却检测不一,因为数字表没有那么灵敏。电容鼓了,有一些的确会把阻值变低,从而把输出电路电压拉低,可是有一些却是开路,不能工作而已。
6、电容、电感、场管、电源IC是按什么顺序接的,就PIII 800所用的单相供电而言,是电源IC并联上管和下管的G极,上管S极接电感再接电容然后给CPU供电吗,如果是这样,如果遇到上面所提的情况又不知道是哪个电容或电感坏了,在只有跑电路才能解决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哪个电容或电感坏了呢
原理是:IC控制场管G极,S极输出至电感,电感电路后面连接电容,电容电路后连接IC反馈脚。
你要多看元件原理,电感是把瞬间的大电流 “抚平稳压” 成为芯片所需要的电压,电容则是进行去杂波及像水塘一样把电压电流储存起来,当前面的电压突然间停止供电时,它还可以支持几毫秒或几秒(看它的容值了),电感短路会造成无输出,电容失效会造成短路拉低电压或不平、稳,(不好测)
7、经过测量,哪些地方的电压正常后,(都分别应该是多少V)才可以上CPU
这个问题你要看芯片的工作电压和条件了。再看不短路,不开路,有电压。先学会用假负载,用假负载量吧。你学会电子元件原理、门器件,再学PWM电路原理及条件,稳压器,运算放大器电路,再学主板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