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XFX的8800GS 不显求思路

楼主(2011-02-19):
一块8800GS  原来好好的 一切OK  我还跑了3D 03的 放那几天 就不亮了  诊断卡到13卡主不过,求维修思路 供电正常  核心补焊过了
哪位前辈愿意指教一下 或教教我从哪下手吧
还有好多不显 花屏 无法修复的显卡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子这东西不是你说的算,先要确认能不能认到显卡,刷个BIOS试试看.对于花屏跟不显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先用软件测试.

网友:
如何算认到显卡?

网友(点评):
pci卡 dos下 认到卡在系统中

网友:
为什么我设置的第一启动 为PCI显卡  可是还是到13卡不亮

网友:
因为是心补焊过,我觉得还是心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GPU问题 多到网站学习 修好你那些卡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具体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