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谢谢大家!]HANNS.G(瀚视奇)HW191A亮一下就灭,怪毛病。

楼主(2011-02-20):
一台瀚视奇 HW191A,开机屏亮一下,然后就灭了。指示灯为绿色。
开壳,用万能单口高压板,测试灯管,有一根不亮。
尔后又用四根新灯管接此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试机灯管全亮。
至此可以判断为灯管损坏。
开屏更换四根灯管,换好后连接电源高压一体板。开机屏亮一下,然后就又灭了。联机也是如此。
傻眼了,赶紧用万能四口的高压板接灯管测试,发现可以全亮,而且不灭。说明灯管换的没问题。于是又用四根新灯管接此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开机发现四根灯管可以全亮。
,怪了,这都没事,为什么连到一起不行呢。
于是重新接起来,试机,怪事又来了。还是一亮,然后就灭了,联机也是一样的。
这是哪里的问题 呀,望高手给于帮助。谢谢了!
修的很是头痛呀。

改了高压板了,用户急用!

网友:
高压线圈不良 如果没有配件改高压板,

网友:
灯管坏一根+高压包(回忆一下,当时是接哪个口的灯管不亮,很可能就是相对应的高压线圈故障)

网友:
楼主 原机 有一个 灯管不亮  何必 大动干戈  换 灯管呢   用3根 不也 挺好么!!!估计 是 你在 换灯管的 时候 灯管线路接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四灯的高压板用三根灯管,你教他怎么改就是了!

网友(点评):
有办法,用个双灯的再搭个单灯的高压条!只要空间够大,O(∩_∩)O哈哈~(想法而已,没实践过+ 。+)

网友:
1.高压线圈有问题
2.换灯管绝缘没做好?

网友:
灯管焊点那里用热缩管包好了么?这个很重要。

网友:
高压包故障几率最大!

网友:
灯管接口和变压器检测下 有没有虚焊

网友:
修过几台瀚视奇的也是亮一下就灭,都是5V、12V滤波电容失效了,可以试着换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出现一根灯管不亮,直接短接,OK,快,收换灯管钱!

网友:
高压板用BIT3715,可以去保护吗?接三根,不会呀,可以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