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02-20):
联想B460进水,可以进PE,不能进系统,发现这个芯片烫手,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请教大家!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此照片是如何照的?为何是圆形的?如此清晰

网友(点评):
图片很清晰

网友(点评):
用纸之类的东西卷成筒状照出来的嘛,强调具体目标。呵呵

网友(点评):
你说的就是那个C565,还是U33.

网友:
6721 7742那个芯片。应该是CPU的供电芯电 吧。。但网上查不到是什么?下面还同样有一个芯片。没有问题。机器可以进PE,可以完整克隆完,但第一次进系统后不久就会断电重启

网友:
克隆后重起安装过程中,不安装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全不安装,稍等一下也会掉电重启

网友:
最后修好没?强烈想知道!

网友:
结果结果呢。

网友:
6721 7742
应该是CPU供电的场管吧

网友:
还没修好。。网上搜不到任何资 料,,,同时小弟笨了点。。还没有拆得下来。。。

网友(点评):
这样回楼上的点评:为何照片是圆形的,让我暴笑了一把,

网友:
芯片在哪个附近?在cpu附近的话,可能就是和cpu有关,

网友:
是在CPU附近。。应该是CPU的供电电路。。。因为正好2路一样的。 请教高手:这块板子 小弟的安泰信 8586的那种二合一的执风枪,调到460度。吹了3分钟那芯片就是纹丝不动!。

网友:
图上几个都是管子。好象是下面放了个放大镜照出来的

网友:
460都干不动不可能。不就是个场管嘛。掉电可能是给cpu供电的管子性能下降也有可能,先换了再说

网友:
是我家里的风枪不行。。。在店里的一下就可以了。。。拆下来只有2个脚 里面。外面一层铝壳

网友:
问题是网上找不到同样的芯片。。任何资 料好像都找不到。看看有没有知道可以用什么代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诺基亚5530 加一个带LED灯的放大镜照的,,,我也觉得照 得很清楚。。我自己 用眼睛看好像还不如这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是CPU供电MOS管呀

网友:
芯片拆下来了。只有2个脚,有人说是电容,有可能是吗?

网友:
那位牛人大哥吧看成电容了

网友:
还是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点评):
这东西就是一个滤波电容,CPU供电滤波不良会造成重启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吗?真想知道这类问题怎么修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现在较新的机子,都用这MOS了

网友:
电感?没量一下两个脚都是作什么的?

网友:
找下电路图

网友: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电路图,哪位哥有就奉献一下吧。

网友:
找到电路图就查到这个东西。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没整明白你问的是哪个芯片!你拿圆圈标记下很难吗?

网友:
只是CPU供电的MOS管而已,放不回去的话飞线一个普通的MOS管上去,别搞得开不了机就麻烦了。

网友:
有点像那种封装好的MOS 管子,,是CPU供电附近的吗,

网友:
主板直接发到广州专业维修地方去了。。。但好像也没有找到这种芯片。。都没看过。。。而且不确定到底是什么芯片。。。。

网友:
估计 是供电MOS管了。。

网友:
估计是代电MOS管了。。。。有人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吗?代替肯定要飞线。。。可以吗?

网友:
这种电流大吗?

网友:
那个是MOS管啊,主板上面不是有那个东西的的名称吗,U32,U33,U36,U37。前面是U的是MOS管啊,就像C是电容一样,不知到我说的是不是啊

网友:
那个就是CPU供电场管,跟BGA一样,很难焊上去,焊上去后没有地方测量有无虚焊。

网友:
假设它是个场管,里面两个脚,那外壳就是第三个脚,用万用表测一下。把不发烫的拆下来测也许更好些。

网友:
看出来,,,很有想像力的,。。。。。。。还搞个铁盒子包起来,这是防电磁干扰吗

网友:
你直接找个电路图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找到电路图我也要

网友:
6721 7742那个芯片。应该是CPU的供电芯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0877-1-1.html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具体是什么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板子还在广州 。。。那边找不到芯片。。。。。。
那颗芯片拆下来了。。。但拆下来后。主板开机通一下电就关了。。。那颗芯片也焊不上去了。。试了几次 那铝壳也掉了。。。。。。。。。

网友:
如有能修好的。。告诉我。。我发到你那去修或是 加钱 交换(如果你能到联想搞定)

网友:
金属散热快,别吹坏了

网友:
两个脚。。可能这个管子的铝外壳就是一个脚。。

网友:
旁边铜皮太大。散热较快。加上是无铅的。吹这种最好能先底部吹热一下。然后再吹。比较轻松。

网友:
就是管子,吹不掉!!头回遇见了,照片照的太逼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