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本 12寸宽屏,只有显示左上10寸左右显示内容,

楼主(2011-02-20):
一山寨本 12寸宽屏,屏上只显示(左上)10寸屏面积 左右显示内容(显示内容完整),其它地方是黑屏,好像机器就是10寸屏一样,开机和进入XP都是一样?求解???
黑屏

网友:
不知道楼主采取了些什么方法来判断故障。如果有条件先换屏试试。

网友:
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是以左上角对齐的吗,右下角没能东西?上图看看、

网友:
屏故障。换屏码片

网友:
驱动,分辨率排除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程序

网友:
上图看看,多数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换屏 ,再外接,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