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東芝A80 待機5V微短路問題

楼主(2011-02-20):
請教東芝A80  待機5V微短路問題,上電 +3.3V正常,+5V只有3.91V,待機電流0.12A明顯偏大,請問使用燒機法是斷開5V負載,再將電壓加於負載端看哪個零件會發燙嗎? 電壓是不是加5V,限流要調多少?比較適當

网友:
可以先断开一部分电路来排查,缩小范围。要烧的话调5V

网友:
上次修到个HP的,3V短,是烧出来的,呵呵。。。结果EC坏了。LZ可以先排除下,不行再烧

网友:
先挑起5v电感,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不过电压出来大多是后级了!电压电流慢慢往上调,电压不能高于5v

网友:
主要是查5v到的供电芯片,待机5v给他们供电的

网友:
断开电感,看一下是后级还是前级,

网友:
待機電流0.08A正常,斷開5V仍為3.9V是前端問題,將3.3V與5V升壓電容(0.1UF/25V)對調,機器已恢復正常開機,感謝各位大哥指導

网友:
可以直接在5V上面烧  不过我感觉时间应该要就一些才有结果

网友:
又故障,+1.5VALWP輸出只有0.26V,其它+3VALWP 3.28V,+5VALWP 4.05V,+12VALWP 11.98V,將所有ALWP輸出斷開,,+1.5VALWP輸出只有0.26V(剛插ADAPTER時,,+1.5VALWP輸出有1.5V立刻降為0.26V,但是偶而又有1.5V此時開機有時正常有時會缺S3 S0的電壓,該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