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M301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1-02-20):
接到一台东芝M301机子,开不了机,3V5V都有了开关脚也有3.3v电压就是不触发,南桥和单片机也换过了。请高手帮忙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需要查一些信号的。不应该随意这么换的。在论坛里看看不触发的相关贴子。

网友:
应该细查一些信号的。不应该随意更换。在论坛里看看“不触发”的相关帖子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另外有的本bios参与开机,bios出错也会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