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 不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1-02-20):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块  华擎K8A8X-M 主板   客户说是 用打火机碰了一下 PWRBTN跳线 就 不好使了,估计是 连碰到 边上的 插风扇的插针,,,,,现在 故障现象是:接通电源后 自动上点开机  诊断卡 跑码  A7A6后  时钟灯 闪一下 自动关机了  在开机 无效,只有断电 等主板 电放净后 ,在上电 有自动开机自动关机,测量 开关键 电压 3.3V                               I/O     IT8282M  换过  故障 一样!!往 高手出来 帮个忙!!

网友:
华擎的板本身就会自动通电,不过内存的时候它也会断电。看你说的好像是没过内存而断电的吧!看看跟内存有关的信号

网友:
换内存试下。。。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 已经换 3条了 都是 一样  不上 U和条子 裸点 也是 5秒左右 就自动关机  是诊断卡上 复位灯 闪了一下 就 关机了(上次说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 也怀疑 是南桥了!!不修了~

网友:
不过内存啊,修内存内存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 已经换 3条了 都是 一样  不上 U和条子 裸点 也是 5秒左右 就自动关机  是诊断卡上 复位灯 闪了一下 就 关机了(上次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