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SONY的高压?

楼主(2011-02-20):
SONY C21暗屏,试了下应该是高压坏了,找了个5V的通用高压改,开机到鼠标出现才亮,右边有5,6CM是黑的,想必这就是脉冲控制的高压,有那位高手会改,指点下,谢谢了!
暗屏

网友:
楼主应该把机器型号或板告诉大家 。

网友:
唐致远
的帖子
只拆了屏,没拆主板

网友:
再换块板

网友:
用屏上的3.3V试下看!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问题。你用一个外接的高压板来点灯管,再开机看能否正常显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