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8主板 478 无主时钟

楼主(2011-02-20):
七彩虹848主板 478 无主时钟,供电都正常 接假负载用示波器测无主时钟  总线时钟有 14.318也正常 怎么个维修方向

网友:
假负载 复位信号一直有电压 正常吗 北桥供电2.48V 有温度

网友:
无时钟换晶振

网友:
先测时钟IC是否供电正常,如正常换晶振,再不行换时钟IC

网友:
查时钟IC 的开启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
848的北桥供电2.48V,高了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