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屏,屏线插反了会烧哪里?

楼主(2011-02-20):
一片22寸液晶屏,屏线被我插反了,是处理板那边插反的,没插反之前是好的。屏是奇美的,屏上有个芯片CM2709    KE5M5U2589B2K,现在确定是屏坏了,是不是这个芯片烧了,在线急等,谢谢了

网友:
屏主控芯片

网友:
换一个屏芯片试试。
不行就没得救了吧。

网友:
现在屏是什么现象,还能亮吧?

网友:
一般是供电芯片会烧的.保险也会烧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屏定义,屏接口不同、供电不同,引起的故障会不同。
有的只是换个保险就好了,有的烧DC-DC,有的烧屏内部电路。
提示:
如果电源VCC与地GND在排线插反时刚好对应正反向,那么烧DC-DC电路的比较多,这种情况比较好修。
如果不是,则故障不确定,但直接烧主控芯片CM2709的比较少,因为它的供电一般还要经过一级降压电路比如1117等。但如果电源VCC直接与LVDS的通路对地短路,则也有可能损坏芯片。
总之,加电前,要用表确定一下VCC及屏栅极几个供电对地的直流电阻,如果有明显短路,就一定要小心排查。以免人为再次扩大故障。

网友:
我觉得要看接口定义的,不一定烧哪
  没准还会烧驱动板的   如果是烧了屏板,那么应该烧的与信号线路连接的元件
仔细察,应该能差到,

网友:
实在找不到明显的坏的  就通电看下那里发热异常

网友:
lingfenzouren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我前几天也遇到了,不小心屏线插反了,结果驱动板没事,把屏芯片烧了。你可以测测主芯片,看看是不是他坏了。

网友:
屏主控芯片及供电线路容易烧坏。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是2709烧了,分我该怎么给大家啊?

网友:
就给第一个回答我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主控芯片烧了,你是第一个回答我的,分就给你了

网友:
也是看到这个问题进来向高手们学习的。

网友:
有过一次经历,屏芯片没找到,只能先让它休养了,呵呵

网友:
那个OO的电阻 或者F......看短路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网上发一个,cm2709比较常见,估计价格在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