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2-20):
      客户机器就是USB不可以用 ,测USB组织没有问题,其他都正常  ,南桥也做了2次还是一样,求高手 高手高手

网友:
看看供电   在看看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下USB时钟。

网友:
恩,查时钟,供电,南桥焊好了没有?再看注册表里有没有禁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   阻值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正常 阻值也正常南桥我都换了两个了,时钟也参与管理USB吗?

网友:
看看注册表里禁用了没有

网友:
48M的时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