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

楼主(2011-02-20):
8205+853A土炮。重植北桥和南桥。有没有成功率呢。过来人的大哥们。解说下,谢谢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无铅的   还用以前的土炮 做桥。成功率是不高

网友:
有成功率,不高

网友:
只要控制好温度,成功率是有的

网友:
只要你技术高就会成功

网友:
那就要看技术了。

网友:
我经常这样搞,甚至单8025都可以,通风好的话,成功率一半左右。

网友:
如果虚焊的话不用重新植球。用858风枪吹。温度和风速控制好。成功率高。我都加焊好两块板子了!!

网友:
成功率是肯定有的,多少就不好说了,单风枪我还加焊成功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