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 换显卡的问题。着急。

楼主(2011-02-20):
dell d820 显卡重做了之后没问题,装上散热片之后屏不亮,外接亮,换了芯片之后也是如此,哪儿的毛病 啊。

网友:
只有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显卡周围的电感都量下。有时候一路电路没有  。会影响到部分功能不良

网友:
装上散热片之后不亮,拿掉散热片能亮吗?
还有在重新做BGA的时候,一般最好不用吸锡线,焊拖太干净很容易引起上芯片接触不良,如果水平可以直接用烙铁拖平,这样可以保证99%做好,你试试,我怀疑你还是没有做好,显卡到北桥之间有通信相隔一个颗电容,你测测靠近显卡一边的对地看是否有虚焊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像有些CPU 扣着扣子不跑码,拆掉扣子跑码。
问题就是CPU,但你说是坏了还是没坏。

网友:
可以通过螺丝的松紧度,观察显示屏的变化,进而判断是因为主板变形引起的显示数据传输中断,还是因为显卡本事存在假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