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20):
这里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网线(网通宽带)一个猫 ,两台电脑共享,用什么方法最好
电脑

网友:
路由器又不贵 请勿拍砖 真心话

网友:
谢谢虫在江湖

网友:
在一台电脑上装上两个网卡,一个接外网,一个接内网,第二台电脑接到连内网的网卡上。
并在第二台电脑中将网关设为第一台电脑的ip,最后设置一下ip,dns等即可。

网友:
还是路由器吧,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