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

楼主(2011-02-20):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 。1631的5M给H8的36脚供电3M给H8的1脚13脚76脚77脚86脚供电H8本身的143脚144脚RC震荡,H8在供电与RC震荡正常后于19脚输出3.3V给南桥南桥在有3M   1.5M    3AUX   1.5AUX   跟电池3.3V正常在接收到H8的开机3.3V开机命令后输出一个SLP-SI低电平有效信号给H8的115脚,这时主板处于触发状况,这时开关脚上也有3.3V此3.3V经一个复合二极管跟H8的20脚相通复合二极管的另一脚跟PMH4的32脚相通。
   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开机,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也没有明显的发烫现象。按下开关触发以后3M  5M  1.2M就全部消失了。

网友:
这种好像是南桥问题   比较多啊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么?我以前修过这种故障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换个南桥?但是测南桥周边和背面的电容也没有偏小的阴值的?

网友:
待机电压?????

网友:
T4的机 南桥 显卡 问题蛮多

网友:
是南桥啊,换个试试啊

网友:
还是有短路

网友:
机子己修好了,是H8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