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LA4112P的 显卡问题

楼主(2011-02-20):
开机电流1。6-1.7不显示,加焊后正常了,但是运行程序电流到3A左右就卡死了 ,再开机开不了,更换显卡后外接能亮,但是蓝屏提示显卡出错,后来把显存从新直球,屏幕亮了,进去测试3D电流到3A左右又突然花屏,然后黑屏,再开机电流1.7左右,没有显示,外接不亮,已经换了3个显卡了还是不行,没有头绪了。。。。

网友:
如果是AMD建议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下给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我上次有修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问下你上次问题最后换的是哪里

网友:
换了显卡一定要清理风扇,加油,加铜片,改善散热

网友:
做了好几次BGA的板子 。PCB一般都不怎么稳定了。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最后的答案是CPU坏掉了,好郁闷

网友:
我记得貌似可调电源cq40是不能开机的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用可调电源CQ40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