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 笔记本白屏 外接花屏 会是显卡的问题吗?

楼主(2011-02-20):
海尔T66 笔记本白屏 外接花屏  会是显卡的问题吗? 刚刚用风枪吹了下显卡 现在已经正常使用4个小时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嗯 是显卡 加汗下式式

网友:
晕了 显卡是 G86-703-A2  换显卡加焊?

网友:
最好当然是换升级版的,如果是一修的话,也可以给他重新植珠,当然不建议加焊,加焊顶不了多久的,最后果给风扇清理一下,加点油,改个常转!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没错,就是显卡。加焊就行。

网友:
建议先加焊,二手的话直接换显卡

网友:
直接杀显卡

网友:
显卡最好重新植球,直接加焊很快返修

网友:
刚刚用风枪吹了下显卡 现在能正常使用了   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基本都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最好是换一个升级版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做BGA这样来的更加直接
否则返修的几率很高的!慎重啊!

网友:
703的显卡也有缺陷吗

网友:
有关显卡问题,欢迎来投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091-1-1.html

网友:
G86-703-A2换10年升级版白胶的也就240元左右。做维修的求钱也求个稳定跟质量。

网友:
价格好就换个卡卡吧,不会浪费时间

网友:
显卡 的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的和换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