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兼 容问题

楼主(2011-02-20):
请问下有谁知道TSU16AL/A2MSA35306D和TSUM17AK-LF-1/A5MD295999L或TSUM5PFHJ-LF/A5ME266C互换吗?

网友:
型号不一样,应该不能代换, 功能引脚有所不同

网友:
我今天用TSUMU58KHT-LF-1代换TSUMU58EDJ-LF-2就不行换上去电源就短路,后缀不一样肯定不行,何况前面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实验?短路了然后能恢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上3.3V对地短路,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如何操作?